求助大神们,cdsenv文件中 wavescan.trace 与 viva.trace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呢?

楼主(2021-09-03):
求助大神们,cdsenv文件中 wavescan.trace 与 viva.trace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设置一下IC61中仿真波形的背景色和线条粗细,网上查了是通过修改cdsenv文件中关于wavescan.trace 与 viva.trace的语句,还要修改display文件中的y0~y9.

但是始终没有弄明白:wavescan.trace 与 viva.trace 是分别针对IC51和IC61中使用的波形工具来说的吗?

求大神们解释下,ADE仿真波形中,IC51和IC61中分别使用什么波形工具呢?

还有,就是ADE波形plot工具和里面的calculator波形绘制也不是一回事,
因为修改了cdsenv文件中波形粗细语句后,对ADE plot的波形不起作用,而对calculator画的波形起作用,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找到cadence官方说明,见附件,要修改ADE plot波形设置,貌似必须要修改display文件,自己以前在公司试过是有效的,
现在不明白,display文件不是针对版图显示的文件吗,怎么又和仿真波形的显示扯上关系了?

求大神们解答下,先谢谢!

仿真波形显示设置的官方说明

网友A(2024-02-02):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一直还没弄明白这些工具包,忙着学习电路呢。估计以后船到桥头自然直吧!

网友(2024-08-01):
我用的6.18 修改 viva.trace 的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