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时候cell没有在row上

楼主(2021-09-03):
请教各位大佬:

我用design compiler的topo模式综合的时候,读入了后端提供的def,里面包含了site row的信息,但是在综合完后查看layout,发现cell没有正确的放在row上,甚至还有重叠的cell。

下图是dc中看到的floorplan,黄线是row,紫色的是cell,可以看到cell都没有正确的放在row上。

请问这是dc中的默认设置吗,如何下命令使得cell正确的放在row上?

网友A:
要看place的阶段吧,coarse placement不会放在row上,不一定有问题,dc应该只跑到coarseplacement就够了,如果是fusion compile,pr可以接着从coarse placement往下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place的阶段吧,coarse placement不会放在row上,不一定有问题

是的,我现在是综合阶段,后面place的时候确实可以让这些cell放到row上。
那正规的流程中,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没有做过很正规的那种流程,所以不清楚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
当然,dc要是在综合时能够正确地将cell放在row上那是最好的了,只是我不知道用怎样的命令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是综合阶段,后面place的时候确实可以让这些cell放到row上。
那正规的流程中,确实会有这样 ...

感觉dc只跑到这一步吧,不确定,fusion是fusion_comlie -from -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dc只跑到这一步吧,不确定,fusion是fusion_comlie -from -to.

嗯,我听别人也是这么说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