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cshrc环境中如何设置命令别名?

楼主(2021-09-03):
求助大神们,cshrc环境中如何设置命令别名?

有一个IC61的虚拟机,我在~/.bashrc文件中设置了别名后,都是有效的。

还有一个IC51虚拟机,貌似使用的是cshrc环境而不是bashrc环境,
但是我在~/.cshrc文件中设置了别名,根本不起作用,尝试profile文件中设置,也不起作用。
所以,让我又有很多不明白的问题:

1.系统设置的是cshrc环境还是bashrc环境,到底哪里看出来,home目录下关于cshrc和bashrc的文件都有啊?

cshrc中怎么设置别名呢?怎么设置一打开shell就自动调用生效,不需要source那种?
我这个51虚拟机,source了也没作用。

2.还有,就是shell的各种启动方式是什么意思呢?好像不同方式启动调用配置文件顺序也不一样。
我就想搞明白,我在虚拟机桌面打开terminal,这种方式是非图形的非登录式启动shell吗?
然后会自动调用哪些启动文件,把设置别名的命令放哪个启动文件会生效呢?

附图,shell各种方式登入,调用启动文件的顺序

网友A:
别名设置  alias ic61 'virtuoso &' ,放入你主目录下的 .cshrc 文件,如果没有,自己创建一个,新开terminal自动生效.
查看当前用户的默认shell:echo $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名设置  alias ic61 'virtuoso &' ,放入你主目录下的 .cshrc 文件,如果没有,自己创建一个,新开termin ...

[chris@localhost ~]$ echo $SHELL
/bin/csh
[chris@localhost ~]$

嗯嗯 我看了  我这个51虚拟机就是cshrc的

但是,我把别名放到我的用户目录下的.cshrc文件中,
打开terminal输入别名,提示命令未找到呢?

网友B:
在terminal里直接敲一个alias命令,看看反馈的是什么,设置上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chris@localhost ~]$ echo $SHELL
/bin/csh
[chris@localhost ~]$

贴一下你的别名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terminal里直接敲一个alias命令,看看反馈的是什么,设置上了没有

另外,看一下/etc/passwd,账户对应的shell是哪个,csh还是b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名设置  alias ic61 'virtuoso &' ,放入你主目录下的 .cshrc 文件,如果没有,自己创建一个,新开termin ...

啊 我现在按你这个语法格式,试了alias ic51 'icfb &' 居然可以了

我昨天一直用的别名格式是这样的:alias ic51='icfb &'   ,这个格式我在另一个bashrc的虚拟机上设置时有效的

莫非是,别名的语法格式在两种shell环境也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 我现在按你这个语法格式,试了alias ic51 'icfb &' 居然可以了

对,两种shell的语法格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两种shell的语法格式不一样

原来如此呢

哎 我一直把bashrc中试验有效的别名格式搬到cshrc中,
居然一直没怀疑语法格式的不对,害的我在各种启动文件中试验了一番,还以为文件没被调用,哭泣啊

楼主:
一并感谢楼上各位大哥的解答,谢谢呢

不过我还没清楚,直接右键启动terminal的方式到底属于哪种启动shell方式呢?是登录式启动吗?

不管哪种方式,一打开teminal就会自动加载用户home目录下的.cshrc或者.bashrc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看一下/etc/passwd,账户对应的shell是哪个,csh还是bash

就是说,同一个系统,不同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shell环境吗

网友:
查看当前运行的shell
echo $SHELL

楼主:
如何将bash中的一段命令转化成符合csh语法格式的哦?

cdls()  {
          cd "${1}";
          ls;
           pwd;
        }
alias cd='cdls'

大神们,求解释下这几行代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