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ip LeadFrame封装设计求助

楼主(2021-09-03):
最近再弄LeadFrame封装。需要用到软件Cadence Sip 实现引线框架设计。连接wirebond。遇到的问题如下:
1、如何实现将die pad/finger pin的 pin name/ pin number 显示成label的形式。并在导出DXF文件时可以导出这些层次。

示意图如下:
在sip 里显示是这样,die pad已经存在pin name的信息,但不显示为label(或text)层次,导出的DXF就是一个空框。

需要导出的DXF是这样:

网友A:
工具栏 MANUFACTURE==>Documentation==>Display Pin Test, 最好新建个subclass图层,出图比较方便。100积分哦~

网友:
工具栏: Manufacture==>Documentation==>Display Pin Text,最好新建个subclass图层,出图比较方便哦

楼主(2021-11-19):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 MANUFACTURE==>Documentation==>Display Pin Test, 最好新建个subclass图层,出图比较方便。100积 ...

您好,可以详细描述一下怎么新建个subclass图层,然后出图么。谢谢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 MANUFACTURE==>Documentation==>Display Pin Test, 最好新建个subclass图层,出图比较方便。100积 ...

你好,我也想在APD里边设计Leadframe打线封装,但没有找到如何导入leadframe的方法,请教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你好,我也想在APD里边设计Leadframe打线封装,但没有找到如何导入leadframe的方法,请教该如何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