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高频时的psrr

楼主(2021-09-03):
小弟萌新一个,请问为什么运放在高频时psrr曲线会变平?

楼主:
运放用的是折叠cascode二级结构,带了个密勒补偿电容

网友:
高频率的话 feedforward 电容应该占主导 电源上的noise直接coupling到输出 个人见解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神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可以简单推导一下电源的小信号,极高频时候变为了Cc/(CL+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