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名电源线自动打孔

楼主(2021-09-03):
请教一下论坛内大牛,有没有同名电源线自动打孔的skill或者其他脚本。
主要是在顶层部完电源线后,要一个个和底层电源线一个个找到并且打孔太麻烦。有没有可能先给定一个label,然后把同名线打孔。
谢谢。

网友:
等个大佬来解答...

网友A:
lvs pass 后 可以用calibre 辅助检查下是否有漏打孔
missvia {@miss via
(M1 AND M2 CONNECTED)  NOT INTERACT V1
}当然如果确认都可以打孔,也可以calibre 吐出了个加了需要加via的gds ,merge 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pass 后 可以用calibre 辅助检查下是否有漏打孔
missvia {@miss via
(M1 AND M2 CONNECTED)  NOT INTER ...

感谢你的回复,请问是将missvia这句话写成一个单独的文件,像脚本插入dunmmy那样跑一下,还是加入lvs  rule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请问是将missvia这句话写成一个单独的文件,像脚本插入dunmmy那样跑一下,还是加入lvs  ru ...

加到drc rule 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到drc rule 里

感谢你的回复,加入missvia后,drc可以显示出未打孔的地方,但是吐出gds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在drc的output中将drc results database中的file改为V1.gds  format改为GDSII,吐出来的也不是V1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加入missvia后,drc可以显示出未打孔的地方,但是吐出gds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在drc的outpu ...

这个要额外写的得到需要打孔的区域,像加dummy f一样生成对应via的图层.
可以参考加dummy 的rule deck

网友:
非常好,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以前只想着漏了可以报出来,没想到再补上
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