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chnology library基础

楼主(2021-09-03):
请教一些基础问题:
新建library时右侧Technology File的这几项都代表什么意思呢? technology library和tech file都是指什么?
.tf文件一般都是放在哪里的?

网友A:
technology library 是含有所有元器件的库,一般和工艺同名;pdk中能找到.tf

网友B:
接着楼上,第一个是tf文件,可以检查图层,没有工艺库,不能调用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chnology library 是含有所有元器件的库,一般和工艺同名;pdk中能找到.tf

能否截个图看看PDK里面除了tf文件还有什么东西?
PDK的安装路径怎么获取?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着楼上,第一个是tf文件,可以检查图层,没有工艺库,不能调用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截个图看看PDK里面除了tf文件还有什么东西?
PDK的安装路径怎么获取?
谢了

你这拉一个同事问问 更加清楚。毕竟每家公司安装的路径也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