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版图中把金属线90度角换成45度角?

楼主(2021-09-03):
请问在版图中画线原本是90度角,现在需要改为45度角,请问,这个必须要重新画吗?

网友:
不多的话,你就一个个改吧,我们是快捷键J,设置拐角程度,就好了。多的话 ,我暂时没改过...

网友A:
在金属线上用同层金属画一个金属正方形,然后合并两者,S选中直角,Edit--Adcanced--Modify Corner

网友:
不多的话,可以shift+R,重塑path线,可以从你想拐的地方重塑,(调成diagonal)

网友:
设置快捷键将path变彻成矩形,在S选中直角,Edit--Adcanced--Modify Corner,可以建这个也设置成快捷键,就快了

网友:
可以试试先把path线merge,然后进行切割

网友:
直接切一刀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金属线上用同层金属画一个金属正方形,然后合并两者,S选中直角,Edit--Adcanced--Modify Corner ...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Edit--Adcanced--Modify Corner   但是path线 是不能做角的,会有格点问题

网友(2021-12-21):
选中path  ctrl+x  在你想变45°的 地方画一下   path就可以变成斜角

网友:
如果用的是layout L的话,可以先把layout L改成layout XL(launch-layout XL),然后edit-wiring-wire to 45,点下要改的直角就可以了。也支持同时选中多根path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