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楼主(2021-09-03):
仿真时,warning出现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能否不要抑制掉,而是有多少错误就显示多少?

网友A:
这个提示是说这个告警已经显示过了, 后续不再显示, 你查看log文件里之前的warning解决问题就好了

楼主:
其他地方的warning,如果和这个warning相似的,会被suppres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说这个告警已经显示过了, 后续不再显示, 你查看log文件里之前的warning解决问题就好了 ...

你意思是说,同一个器件的warning,后面就不再显示了?还是同一类warning,包括其他器件的这种warnging,不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