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2c vip做slave所接收到的数,在vip那个组件中可以打印出来

楼主(2021-09-03):
synopsys I2c vip做slave,验证dut(master)发出数据,vip所接收到的数,在vip那个组件中可以打印出来?

网友A:
是zebu配套的vip吗?这个论坛里涉及到Emulator的非常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zebu配套的vip吗?这个论坛里涉及到Emulator的非常少。

是配套的VIP,该问题已解决,可以将数据引出来并打印,做check!

网友:
直接transaction这个层次就可以打印。

网友:
接收的数据,就是我们driver驱动是数据,也就是我们的激励吧,楼主是怎么构造激励用是数据呢?可以在生成激励的时候就直接打印,或者在driver、monitor组件都可以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