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 modgen时总说我的instance无效不能create modgen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03):
在对一组instance进行module generator功能操作时总是显示让我选中有效的instance,但是我有选择instance啊,就是这个cell里面会出现这种情况,换一个cell进行modgen操作就没有问题,想求助这是啥问题呢?(这个cell我有全选器件进行过“make cell”操作)

网友A:
xl状态下吗,有对应关系吗‘

网友B:
这个instant是有效的吗?意思是过了xl的drc,lvs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状态下吗,有对应关系吗‘

是在xl状态下,有对应关系,点击这些器件在schematic里面都有对应highligh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nstant是有效的吗?意思是过了xl的drc,lvs嘛?

是有效的喔,我是直接通过schematic,xl到layout生成的instance,还在布局布线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还没有跑DRC,LV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效的喔,我是直接通过schematic,xl到layout生成的instance,还在布局布线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 ...

难道没有选中?提示说create时,没有一个instance参与......
要不重启cadenc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选中?提示说create时,没有一个instance参与......
要不重启cadence试试?
...

有重启过,就只有在这个cell里面create时会有问题,其他cell都可以create,而且我也确定选中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重启过,就只有在这个cell里面create时会有问题,其他cell都可以create,而且我也确定选中了呢
...

把这个cell改个名字试试,也许软件有时抽风不认呢。。。。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cell改个名字试试,也许软件有时抽风不认呢。。。。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多谢帮助

网友(2025-07-18):
呜呜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画运放的时候一对共栅管就是死活不能create modgen,说全是dummy,其他管子都没问题,改名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