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求大佬来看看这个电路的噪声!

楼主(2021-09-03):
模拟新人求救!这个电路里的噪声为什么是igs贡献的比较多?我的输入对管尺寸为4.7u/700n、m=2,输出管的尺寸为外边管700n/600n,m=2,内管为700n/600n,m=1,都不大,这个噪声是怎么耦合过来的呢?看cadence文档说明这个噪声是隧穿电流噪声,不是热噪声。计算1K-10M、1-10M噪声分别为30u和110u。说明低频段贡献了主要噪声。但是去看噪声分析发现这个噪声并不是1/f噪声,而是igs噪声。做了一些尝试,把第一级电流增大,保持增益不变,做大第一级带宽,发现这个噪声改善不大。又按照热噪声的处理方法,增大了输入对管的gm、减小了负载管的gm。这个噪声还是没有太大改善,陷入了僵局。求大神来帮帮小弟!ps:第二级的尾开关管关闭,只是作为一个OP来使用。

schematic

schematic

噪声分析

噪声分析

psd+acgain

psd+acgain

网友A:
1/f noise 的话 , PMOS 管效果更好;thermal noise的话需要增大4倍电流才能减少一半的noise , 记得是这样;还有,能否把current source换成非理想的,理想的driving 无穷大 很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 noise 的话 , PMOS 管效果更好;thermal noise的话需要增大4倍电流才能减少一半的noise , 记得是这样 ...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这个是高速sar里面用的comp。p管输入速度可能做不上去?主要是这个igs噪声怎么降低?怎么考虑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