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密解密innovus tcl

楼主(2021-09-04):
1000资产

谁知道如何加密解密innovus使用的tcl文件,比如下面的:

对于s家的工具,可以通过tbc加密,解密我不会

网友A:
Cadence AE 提供的使用说明, enjoy

How To...
Does Encounter/Innovus/Tempus/Voltus have the capability to encrypt Tcl files and read these encrypted Tcl files?

Answer
There is an encryption utility called 'fishenc' to encrypt Tcl files. The fishenc executable is available in the installation hierarchy of the Innovus tool.

$install_dir/tools.lnx86/bin/fishenc
You can use this command to encrypt Tcl code files. Moreover, Encounter/Innovus/Tempus/Voltus can read these encrypted Tcl files.

Usage

unix> $install_dir/tools.lnx86/bin/fishenc a.tcl  # converts a.tcl to encrypted a.tcl
unix> innovus
innovus> source a.tcl                             # source encrypted Tcl file
innovus> exit

Note:
If the unencrypted Tcl file contains "line break" character formatted in DOS, then you will not see any error at the time of encryption, but the tool may error out at the time of parsing the commands from the encrypted Tcl file because of DOS formatted "line break" character..

To resolve this formatting issue, convert the DOS "line break" character to Unix "line break" character, using dos2unix command before invoking fishenc utility on this file:

unix> dos2unix a.tcl
unix> $install_dir/tools.lnx86/bin/fishenc a.tc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AE 提供的使用说明, enjoy

How To...

Perfect Answer!  Thank yo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erfect Answer!  Thank you

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如何把信元返还给你,我找不到转账操作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如何把信元返还给你,我找不到转账操作在哪里了

好意心领了 不用退 谢谢jake

网友:
怎么解密啊?加密了改不回去了

网友(2024-10-28):
有没有大佬知道 Synopsys 怎么加密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