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做etm提取lib时如何去掉internal pin

楼主(2021-09-04):
用PT工具做ETM来提取lib
假如output cko和do有时序关系,但sdc约束时不能再output端口(cko)直接建立时钟,来约束cko和do之间的output_delay,
只能在cko和do的公共时钟节点上创建时钟(ck_internal)进行约束,
这样在lib中会分别有
    ck_internal-->cko
    ck_internal-->do
的延时。
并且新增一个pin("ck_internal"),属性为internal。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要ck_internal,而直接在do的timing中写出cko到do的延时信息?

网友:
做不到去掉internal pin ,是不可以考虑后面用timing_consider_internal_startpoints之类变量不读,或者直接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