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Virtuoso下执行Calibre-DRC及LVS发生之问题

楼主(2021-09-04):
Could 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on socket localhost 7000.

版上的各位前辈.先进好
小弟是刚接触Layout的小白
最近在VMware中使用Virtuoso执行Calibre的DRC及LVS时
双击Run后10次大概有8次会跳出这个Error
虽然有Error 点下OK后却又能出结果

但看着真的很难受
也已经在网上搜了大半天 但没什么结果...
所以在这想请教版上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掉这个Error
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如果还需要什么资讯才能判断问题会及时补上的
Virtuoso版本 IC 6.1.7
Calibre在/opt/Mentor/路径下显示为Calibre2015

网友A:
工具缺省的端口应该是localhost:8189. 如果需要在别的端口建立virtuoso和mentor calibre之间的socket连接,可以在环境变量上设定, 比如bash shell中:

export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localhost:7000
export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localhost:7001

或者分别在Calibre 的GUI菜单上设定。在Mentor Calibre的菜单上是 Setup -> Layout Viewer (这个设定Layout viewer 的Socket端口); 在Virtuoso的菜单界面上是 Calibre -> Setup -> Socket...  (这个设定schematic viewer的Socket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缺省的端口应该是localhost:8189. 如果需要在别的端口建立virtuoso和mentor calibre之间的socket连接, ...

前辈好!
请问您说的是这两个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好!
请问您说的是这两个地方吗

两个端口号要错开啦,不然有一个连不上的。

网友(点评):
回報 更改之後還是會有一樣的錯誤訊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两个端口号要错开啦,不然有一个连不上的。

要确保你要用的端口没有被其他的进程占用。如果占用了,kill掉那个进程。

网友(点评):
已经错开了一样会报错... 应该是没有被其他的进程的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License或是其他设定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要确保你要用的端口没有被其他的进程占用。如果占用了,kill掉那个进程。
...

license错误不是报这个错。你这个就是socket没连通的问题。

你ping一下自己的localhost可以ping 的通吗?是不是自己把主机名换掉了?

/etc/hosts 文件里面是不是有 127.0.0.1 是指向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错误不是报这个错。你这个就是socket没连通的问题。

你ping一下自己的localhost可以ping 的通吗 ...

这样算是ping的到自己对吗???

hosts里面是这样的 我自己没有更动过 但我的主机名称好像是IC?

网友A:
你到底是用7000这个端口还是9189这个端口的?

网友(点评):
我没有特别设置过 好像预设是random的 会变动 我每次打开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用7000这个端口还是9189这个端口的?

刚刚终于看懂您前面的意思 但还是报错....

网友A:
你的环境变量设置的layout socket是 IC:9189,但是出错信息说你用的是localhost:7000. 看一下你在哪里设置了这个7000 端口,而且 IC这个主机名或许Mentor没认到,所以环境变量设置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环境变量设置的layout socket是 IC:9189,但是出错信息说你用的是localhost:7000. 看一下你在哪里设 ...

设了7000说7001连不上...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版本的bug?!

网友:
你应该是重复设定了。试一下把virtuoso里面的设定清空。或者清空所有你设定的端口信息,用系统默认的。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别人打包的VM环境我直接用的 还真不知道怎么清空设定...

网友(点评):
但照着上面的7000/7001变成每次都会报错了 真得昏倒

网友(2022-07-08):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正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2-11-08):
引用 网友A:
工具缺省的端口应该是localhost:8189. 如果需要在别的端口建立virtuoso和mentor calibre之间的socket连接, ...

大哥,你这里面说的环境文件是指的cdsinit还是其他的文件啊。

网友B(2022-12-23):
这个是由于其他进程占用了7000这个端口,所以连接不了。解决方法是关闭占用的进程,或者重启虚拟机再试一遍

网友(2023-02-27):
请问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试了上面说到的所有方法,但是仍然没有用。而且通过kill掉占用7000端口的进程,关闭的恰恰就是DRC的窗口。成功率只有10%-20%,心好累,看来以后每次DRC只能看运气一次一次刷新了。

网友(2023-05-18):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3-07-03):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啥

网友(2023-11-30):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由于其他进程占用了7000这个端口,所以连接不了。解决方法是关闭占用的进程,或者重启虚拟机再试一遍 ...

请问下如何查看端口对应的进程呢?

网友(2024-06-13):
试试编辑/etc/hosts文件,在本地文件后添加一行:IP地址  服务器名称
比如192.168.1.1 serv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