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LVS错误

楼主(2021-09-04):
怎么解决这个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衬底没接上吧,或者VDD/VSS树有断开隔离部分吧,PMOS衬底接VDD,NMOS衬底接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没接上吧,或者VDD/VSS树有断开隔离部分吧,PMOS衬底接VDD,NMOS衬底接VSS

是衬底都没接VDD和VSS,数字版图管子太多了不可能一个一个接,那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衬底都没接VDD和VSS,数字版图管子太多了不可能一个一个接,那应该怎么解决

...

就近的位置接一个衬底接触,不要隔太远,比如说每100um间隔设置一个衬底接触。如果间隔太远,ERC检查也会报错,说衬底接的不对,会造成LatchUp风险。

网友:
tap cell没加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