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tx收发器差分时钟约束的问题

楼主(2021-09-05):
  1. create_clock -period 6.667 -name REFCLK0_1 [get_ports TILE0_REFCLK_PAD_P_IN]
  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K6 [get_ports TILE0_REFCLK_PAD_P_IN]
  3.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K5 [get_ports TILE0_REFCLK_PAD_N_IN]

有大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GTX的refclk用专用的PAD,和你选择的pad不匹配?

网友:
差分时钟约束一个P端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