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切换产生浪涌的消除方法

楼主(2021-09-05):
咨询一下,在开关切换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浪涌电压,电平有点高;

现在开关部分的内部电路可能无法修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个浪涌电压降下来?

尝试在开关的输出端串联10kΩ电阻,好像没啥效果;

网友:
用电容吸啊

楼主:
怎么吸哇,对地电容嘛?

网友(2021-12-07):
是在后面并联接一个电容吗,像测试采样开关那种??

网友(2024-08-01):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