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楼主(2021-09-05):
求告知   带隙基准中放大器的作用,谢谢

楼主:
麻烦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1PTAT推导公式的前提
2负反馈运放的虚短

网友:
1. 放大器的差分输入虚短虚断,控制其在bandgap回路中接入点的电位相同;
2. 参与正负反馈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