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电流源环路增益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1-09-05):
各位前辈,关于下面这个图的电路,之前都有讨论过,左边的环路增益小于1。 然后我想仿真验证得话,应该怎么验证。
按这个帖子的分析http://bbs.eetop.cn/thread-353404-1-1.html,我跑了trans仿真,在M1的漏端加入1uA的电流,观察M3的电流变化,这种方法可行吗?

我得出的结果是,M3的电流增大了4uA,并没有说是小于1。我感觉是我的方法错了
另外,如果增大M3的W,左边的电路环路增益会不会变得大于1

网友A:
你想跑增益 为啥跑瞬态 应该跑AC啊 你可以跑stb,在pmos栅极断点

网友B:
为啥不跑ac或者s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跑增益 为啥跑瞬态 应该跑AC啊 你可以跑stb,在pmos栅极断点

好的。 我用的ltspice。不知道可以吗。我去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跑ac或者stb

ac试过,还是上面那个结构,看I3的源极电流, 结果是16dB.  我去学学stb,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跑ac或者stb

我开始的时候按上面的图跑了ac,看M3的Is,结果是16dB..  我去学学stb,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