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617 layout xl group 后器件移动不显示连接关系

楼主(2021-09-05):
在virtuoso617 layout XL中,移动器件会显示器件各端口的连接情况,但是将器件group后,再次移动就不会显示器件的连接关系,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可以让group后的器件产生连接关系

网友A:
在layout里 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中关联上自己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out里 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中关联上自己的库

关联上只能看到电路和layout的一一对应关系,看不到移动group时器件间的连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