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缩包下载解压不了

楼主(2021-09-05):
为什么这里的压缩包资料下载后,都显示解压损坏,不是缺少压锁分卷就是其他原因,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吗?是不是该维护下了   花了积分下载看不了

网友A:
分卷的压缩包要全部下载完,解压的时候你可以任选其中一个解压,但前提是你得有全部的分卷。如果有100个分卷,但是你只有99个,你就会解压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卷的压缩包要全部下载完,解压的时候你可以任选其中一个解压,但前提是你得有全部的分卷。如果有100个分 ...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