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管子超出范围后没有提示呢

楼主(2021-09-05):
如题,当管子超出规定范围后并没有提示与修正,甚至宽度取0都没有反应。请问该如何出现这个提示呢

网友A:
callback函数没有正确加载,查看ciw和libInit.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lback函数没有正确加载,查看ciw和libInit.il

can't access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