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N阱报短路的错误

楼主(2021-09-06):
请问,在调出来的PMOS外面再画一圈N阱,为什么要报短路的错误呢?多谢!

网友A:
NW连接到pin 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连接到pin F了

即使画的N-WELL与PCELL自身所带的N-WELL重叠,也报错的

网友B:
你的pin是对的吗?D在net F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in是对的吗?D在net F 上,

是的,原理图上漏极D的引出端为F。经朋友解答,应该是PDK有问题,我换了一个PDK,就没这个错误了。

网友:
NW net名字不是VDD,需要Q一下把net名字改成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