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 nmos器件漏电流比较大疑问

楼主(2021-09-06):
如图片所示,最小尺寸的5v的nmos偏置反向偏置在0.5v的电压下面,仿真出来漏电流竟然有6pA,这个结果可靠么?
另外dc参数里面的ibe,ide,ise是标识什么电流的?

网友A:
这个结果不对。我也因为这个问题折腾了好久。注意软件默认设置的gmin是相当于给管子并联了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已经严重影响仿真结果了。修改之后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不对。我也因为这个问题折腾了好久。注意软件默认设置的gmin是相当于给管子并联了一个电阻。这个电 ...

高人,gmin的默认是1e-12,要改成什么值才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人,gmin的默认是1e-12,要改成什么值才合理?

看你自己有啥要求呗,比如你可以忽略fA以下的电流,那就改成-15。这是个数学问题,不然你就把器件尺寸加大,大到足够忽略这个电流,再除以尺寸,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自己有啥要求呗,比如你可以忽略fA以下的电流,那就改成-15。这是个数学问题,不然你就把器件尺寸加 ...

的确是这么回事,调整这个gmin参数,电流变小很多了,非常感谢。这样的话,那就是说这个gmin导致的电流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只是仿真软件设置导致的?芯片流出出来也看不到了?

我现在要做超低功耗的芯片,需要仔细评估器件的漏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么回事,调整这个gmin参数,电流变小很多了,非常感谢。这样的话,那就是说这个gmin导致的电流实 ...

是这样的。实际上,你应该关注的是代工厂给的model是否有考虑那么小的漏电流,看下工艺参数是否有给出不同尺寸的器件的漏电流到底多大。

网友:
高手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实际上,你应该关注的是代工厂给的model是否有考虑那么小的漏电流,看下工艺参数是否有给出不 ...

嗯,我正在看工艺厂的漏电数据。我现在可以通过调整gmin把算法导致的漏电流给屏蔽掉,那我器件自身的Ids漏电是和什么相关的?因为我vds才0.5V,而器件本身都是5V的,这个又和model或者软件哪个参数相关呢?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漏电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正在看工艺厂的漏电数据。我现在可以通过调整gmin把算法导致的漏电流给屏蔽掉,那我器件自身的Ids ...

沟道长度和源漏区面积。源漏区面积是反偏PN结漏电,沟道长度是沟道漏电。你可以仿真发现随着沟道长度增加,漏电流急剧下降,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不怎么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沟道长度和源漏区面积。源漏区面积是反偏PN结漏电,沟道长度是沟道漏电。你可以仿真发现随着沟道长度增加 ...

真是高人,几句话就把我的疑问点破了,解释非常到位,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