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质心布局和顺序布局讨论!!!

楼主(2021-09-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版图布局中,图b顺序布局简单易实现,时序误差小,但梯度误差不可避免。图c共质心布局可以缓解梯度误差,但互联复杂,引发的寄生更大,时序误差严重。第三个图是concentric parallelogram routing (CPR)布局,在实现缓解梯度误差的同时,缓解互联线长度不一导致的时序问题,但在实际版图中,允许这样子走长距离的斜线吗?          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兼顾二者呢。
          图来自论文 2020年JSSC  A 0.07-mm2 162-mW DAC Achieving >65 dBc SFDR and < 70 dBc IM3 at 10 GS/s With Output Impedance Compensation and Concentric Parallelogram Routing。

网友A:
之前做过一个dac 里面有一个大的电流源阵列,布局就类似第三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一个dac 里面有一个大的电流源阵列,布局就类似第三种哦

图来自文献 A 0.07-mm2 162-mW DAC Achieving >65 dBc SFDR and < 70 dBc IM3 at 10 GS/s With Output Impedance Compensation and Concentric Parallelogram Routing。

我想问一下的是,这样的版图布局,该怎样连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