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刷新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1-09-06):
在库里有cell被删或者改名后,再去刷新的时候就一直会有被删掉的cell刷新失败的提示,我每次都是重启virtuoso才能解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重启而去掉它?

网友:
可能这个文件坏了,尝试一下mv,把这个文件改成其他的名字 mv  cell  cell_bad

楼主:
可以了,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