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关于带隙基准的仿真

楼主(2021-09-06):
想问一下,针对temp这个pin,应该怎么加仿真。直接加一个电压源吗?关于下面方框里面的公式也不是很理解。我给temp加电压源,做温漂的仿真,但是仿真结果不对,是一条直线。

网友:
temp 不是温度吗 你给它电压源没用啊 给它温度啊

网友:
按截图缩写,给temp加直流电压源,电压值就是你想设的温度

网友A:
没毛病。加电压源,仿温漂就扫描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加电压源,仿温漂就扫描电压变化

感谢指导。那想要仿真结果出现一个随温度变化的曲线,但是加电压源,给了一个确切值。最终结果好像是直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那想要仿真结果出现一个随温度变化的曲线,但是加电压源,给了一个确切值。最终结果好像是直线 ...

你是说扫描电压得到直线还是扫描温度得到直线?这个模型和你仿真器的温度是无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扫描电压得到直线还是扫描温度得到直线?这个模型和你仿真器的温度是无关的
...

想得到一个电压或者电流随温度变化的曲线。我这样加了电压源以后,最后得到的图形是电压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仿真页面加的t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