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pu 频率高于eflash,怎么能把eflash和cpu挂在一条总线上

楼主(2021-09-06):
cpu 频率高于eflash,怎么能把eflash和cpu挂在一条总线上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如果是amba总线,这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mba总线,这都不是问题

为什么,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ync bridge;

频率差别太大的话,async bridge 需要很大的buff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差别太大的话,async bridge 需要很大的buffer

你通过AMBA总线,为啥还需要桥呢? 从eflash controller 出来已经就适配总线频率了,通过hready拖住总线,直到eflash数据被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通过AMBA总线,为啥还需要桥呢? 从eflash controller 出来已经就适配总线频率了,通过hready拖住总线 ...

那就是强行通过hready来降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强行通过hready来降频?

我觉得90%以上都会这么做的,即使eflash 控制器的时钟与hclk 异步,也会通过异步处理方式在控制器内部解决,而不是拿到总线异步桥上去解决

网友:
ready当作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90%以上都会这么做的,即使eflash 控制器的时钟与hclk 异步,也会通过异步处理方式在控制器内部解 ...

当cpu 读 eflash的时候,会不会看到hready拉低时已经太晚,读地址已经发出去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cpu 读 eflash的时候,会不会看到hready拉低时已经太晚,读地址已经发出去几个?
...

不会的,你可以去看看AMBA总线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cpu 读 eflash的时候,会不会看到hready拉低时已经太晚,读地址已经发出去几个?
...

ahb 不支持outstanding 的。
axi  可以支持outstanding。

网友:
一般情况下,eFlash速度是跟不上CPU的CLK的,增大一次读取的宽度,然后cache下来,CPU读指的时候有根据需要插入等待周期,或者等eFlash的ack信号

网友(2021-10-28):
可以做个分频控制,1:2或者1:3,同时增加eflash 读取的数据宽度,做到和cpu总线的吞吐量匹配就好了。

网友(2021-12-13):
通过cache进行速率适配,或者FIFO和D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频率差别太大的话,async bridge 需要很大的buffer

既然频率相差那么大,为啥要挂在一条总线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频率相差那么大,为啥要挂在一条总线上呢?

你的问题很好。

楼主(2022-01-12):
引用 网友C:
既然频率相差那么大,为啥要挂在一条总线上呢?

假如你不想增加MCU,又要用eflash做boot, 那怎么办、 难道一定为了低速boot,就要增加一个低速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cpu 读 eflash的时候,会不会看到hready拉低时已经太晚,读地址已经发出去几个?
...

有这种可能性,后端检查时序的时候要看下 skew,确保 hready 比 addr 和 data 固定关系

网友D:
设计在同一个总线下,拉hready是唯一的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在同一个总线下,拉hready是唯一的途径。

前面有人说了,可以做cache,是可以解决,

网友(2022-02-14):
引用 楼主:
假如你不想增加MCU,又要用eflash做boot, 那怎么办、 难道一定为了低速boot,就要增加一个低速MCU?
...

为什么需要低速MCU来做eflash boot? 咱们PC机是怎么启动的?最开始的南北桥的设计意图是什么?
或者看下一般嵌入式SOC芯片是怎么启动的?——用桥隔离高速跟低速设备,启动时,CPU低频从flash boot运行,后面配置PLL上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