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何理解NMOS和PMO共源极实现gain-boosted

楼主(2021-09-06):
各位前辈好,最近在复现一篇文章中的增益增强的单端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但是对于辅助放大器的实现方式有一点迷惑。
1、下图为拉扎维书中截图,我不是很能理解选取NMOS共源极作为辅助放大器时,为什么说P节点的最小电压由VGS3确定而非M1的过驱动电压?

2、因为要考虑主运放和辅助运放零极点的关系,在单独对主运放、辅助运放仿真的时候,请问是看他们各自的闭环的增益和单位增益带宽吗?还是说要仿真开环的辅助运放,然后将辅助运放接入主运放,看增益带宽积?
谢谢!

楼主:
我一开始就对主运放和辅助运放按照环路增益的方式分别仿真,但是合到一起发现最后整体的单位增益带宽发生了变化,而增益几乎没有增强。

楼主:
还请大家答疑解惑,感谢感谢

网友A: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也不可能轮到M1的过驱动电压去定义P点的电压吧。抛去沟长调制,MOS就是理想电流源。漏源电压是浮动的,我们可以由固定电流去得到固定栅源电压,也可以由固定栅源电压得到固定电流,跟漏端电压一点关系都没有,谈何由M1栅源电压得到P点电压?
流过M3管的电流一定,M3删源电压就是定值,P点电压自然就是M3的栅电压。如果书看到这里还有这样的疑问,说明前面章节太过囫囵吞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也不可能轮到M1的过驱动电压去定义P点的电压吧。抛去沟长调制,MOS就是理想电流源。漏源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想到了M3电流一定因此栅源电压一定故P点的电压就确定了,但是(b)图也可以用这个道理解释,流过PMOS的电流一定,那PMOS的栅极电压不是也是确定的吗? 看这里的时候发现之前好多内容都没理解,感谢您的批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想到了M3电流一定因此栅源电压一定故P点的电压就确定了,但是 ...

你说的b图pmos不就是M3吗?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b图pmos不就是M3吗?不明白你的意思

感谢您的回复!我粘贴的书中的图片,最下面那段写道,按照(b)图的方式,P点电压最低可以低到M1的过驱动电压。但是我理解,流过PMOS的电流一定,那PMOS的栅极电压也是确定的,因此P点的最小电压还是由左边增益辅助运放决定的。恳请您指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粘贴的书中的图片,最下面那段写道,按照(b)图的方式,P点电压最低可以低到M1的过驱动 ...

是这么个道理。电流转电压变化的时删源电压。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把它当成栅控的理想电流源,电流源两端(漏源)的电压,是浮动的,不能作为定义电压的基准。这是根本,mos的应用都建立在这个之上。甭管它实际中是什么样的,我们所期望或者改进的也就是让它向理想靠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么个道理。电流转电压变化的时删源电压。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把它当成栅控的理想电流源,电流源两端( ...

感谢您的回复,我这两天一直在体会您说的这一点。但是想麻烦您就我问题中的图,再讲一讲N输入共源共栅中,为什么PMOS共源极作为gain booster比NMOS更好,我感觉还是需要高人指点一下,不然好像有点钻牛角尖了。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么个道理。电流转电压变化的时删源电压。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把它当成栅控的理想电流源,电流源两端( ...

您好,我刚又体会了一下,对于左边(a)图来说,P点电压有两条通路可以确定,一个是M3的VGS,还有一个是M1的过驱动电压Vov,显然VGS小于Vov因此P点由左边M3确定;同理右边(b)图,M1的过驱动电压比经过M3栅漏和电流源的压降更低,因此P点可以低到M1的Vov。 思想就是要把握漏端是浮动端,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是否正确。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
这里书里的意思应该是左边那个图 P点最低可以确定,因为电流主要是Vgs,你右边如果Vgs很低,你Vds大到Vdd也不会满足电流大小的。而右边你P点可以很低,此时如果电流太大了就降低vds,还不够低就进入线性区就能达到你设定的电流了,所以后面才加了几句说明,P管很容易进入线性区。

网友B:
正常两个环路 仿真是放在一起仿真结果的,如果发现结果有问题,才会去看单独的增益 相位这些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两个环路 仿真是放在一起仿真结果的,如果发现结果有问题,才会去看单独的增益 相位这些参数的 ...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这两天一直在体会您说的这一点。但是想麻烦您就我问题中的图,再讲一讲N输入共源共栅中 ...

我的理解是,PMOS抗噪声干扰能力更强,同事由于尺寸下降,工作电压进一步下降,这个时候“0”电压开启得PMOS比NMOS可操作空间更大,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