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中的放大器

楼主(2021-09-06):
求助,应用于带隙中的放大器需要过PVT吗,在SS,FF,TT和不同温度下都能有正常的性能,还是说在TT下就可以加到带隙里。我的放大器是一个差分输入的三级放大器。

急急急,谢谢大佬们。

网友:
肯定需要啊

网友:
在所有PVT下都需要足够的增益,带隙基准中的运放主要目的不就是小的system offset吗

网友:
很好奇为啥要做三级的,稳定性复杂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