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 如何添加时钟信号

楼主(2021-09-06):
我正尝试用 Virtuoso 来仿真开关电容电路,需要用到一个时钟信号来控制开关采样。但是我找不到合适的器件或者仿真的选项,求助

网友A:
时钟信号 vpulse 或者Vpw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信号 vpulse 或者Vpwl

解决了,感谢解答

网友B(2023-08-12):
请教,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是怎么解决的

用的vpl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