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S_SAR ADC时钟产生电路

楼主(2021-09-06):
本人在尝试复现一个噪声整形SAR ADC,想请教下各位大佬,这里的控制时钟clk0~clk3是怎么产生,有没有类似的比较经典的电路分享一下

楼主:
呃,咋发了两遍图。。。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知道这篇论文里的比较器g1,g2是指饱和区的吗还是工作时候的,工作时候是在线性区,我仿真了并不是1:3:12,请问你怎么理解?

网友B:
segma delta + sar的结构ADC。
cks  是SH时钟。、,是大时钟。
ck0~3是控制和反馈时钟。和SH同源产生。可以通过计数器进行设计
ckc,是转换时钟,是小时钟,是osc产生的时钟。

网友C:
楼主把论文发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哈

时钟是很好产生的,最简单的方式是用一个高频时钟通过dff产生

楼主:
这篇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论文发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哈

时钟是很好产生的,最简单的方式是用一个高频时钟通过dff产生 ...

ADC内部自己产生高频时钟吗,用O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知道这篇论文里的比较器g1,g2是指饱和区的吗还是工作时候的,工作时候是在线性区,我仿真了并 ...

工作的时候吧,但感觉增益的比例没这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gma delta + sar的结构ADC。
cks  是SH时钟。、,是大时钟。
ck0~3是控制和反馈时钟。和SH同源产生。可以 ...

谢谢回复,用计数器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用计数器会不会很麻烦。。。

数字电路产生。你要写verilog。逻辑比较复杂。自己必须想清楚。这样的电路肯定是数模混合设计。输出滤波器也需要写一下。
之前做了一个这样的ADC,也是半抄的。我一直不太清楚NSSAR的优势在哪儿?layout设计容易实现?
功耗比传统 sar还差。精度也没有本质提升,输入低噪声也无法真正的降低?高精度低速的ADC,直接用SD 就可以了。
感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使用的地方。蛮怪异的。

网友D:
ns_sar的优势不一直是速度么~~OSR很低的时候,能整出个高的SNDR,就是后面还得数字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ns_sar的优势不一直是速度么~~OSR很低的时候,能整出个高的SNDR,就是后面还得数字滤波 ...

和SD比确实有优势。
和sar对比吧?速度也是优势?
异步sar,才有速度优势。

网友:
我记得你复现的这篇文章有讲怎么生成时钟的啊,动态多相非重叠时钟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