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做PR时候,如何设置各层Metal走线方向

楼主(2021-09-06):
请教各位:在用innovus做PR时候,默认M2竖着走线,M3横着走线,如何设置才能使他们调换?

网友A:
改改tech lef里的方向应该是一种办法,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办法

网友:
innovus 不支持改用来route signal的layer dir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改tech lef里的方向应该是一种办法,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办法

modify lef OK!!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