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AMS提取.lib求助

楼主(2021-09-06):
请教个问题,我想利用Liberate AMS来提取SARADC的.lib文件。
我的SARADC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模拟部分的schematic,一部分是数字部分的functional,请问这样来搭建testbench并提取.lib文件可以吗?
假如不可以的话,我是不是需要把数字部分的functional替换成综合之后生成的schematic?
另外,提取.lib的时候,是否需要用提取layout寄生参数之后的电路?

网友:
IP 生成 .lib 是为了 top level 集成。
走ETM flow就可以了,和普通的 STA flow 差不多,在 Innovus/Tempus 里加一句 do_extract_model

模拟的I/O不需要timing,digital I/O才需要timing。Top level integration需要关心的也就是几个digital IO。ETM flow的好处是digital flow,比 Liberate AMS flow 快了非常多。设置也很容易。本来就是需要 SYN, P&R, STA 的。复用一下 STA 设置,稍微变化一下而已。

网友:
好主意~~
但是有些数字端口直接控制模拟的,外面还插入了buf(用mn内的电源,防止信号上的由数字内部的电源带来的noise ),这个就不好用这个来做了。还是需要liberate AMS。

liberate其实主要还是要跑spice的,所以这个肯定要抽寄生的,这样timing更准,不过如果margin留得足够大,也不是高速的话,应该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
但是有些数字端口直接控制模拟的,外面还插入了buf(用mn内的电源,防止信号上的由数字内部的电源 ...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design hierarchy解决的。所有跟I/O有关的level shifter, buffer都放到一个block里。这样只需要对这个block做RC extraction,其他analog忽略。另一个方法是对整个IP做RC extraction, 但是把analog部分设成 black box 跳过。
写出ETM的时候读进来的网表是整个IP的网表,其中的IO block, digital都是完整的,analog是个空壳子,反标用到SPEF一个来自IO block的RC extraction, 一个来自digital flow。

当然,如果某个IO buffer不是库里的,是自己定制的,那样就至少要用Liberate去给这个定制的buffer生成.lib,随后这个定制的buffer就可以当成普通标准元一样对待了

网友(2022-09-26):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8-03):
我也是啊 看了半天不会,只看懂配置环境,然后需要用脚本写 一点头绪都没有

提取库是怎么操作的啊  有没有人给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C:
大佬们我抽出来的lib中area为0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2023-09-16):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design hierarchy解决的。所有跟I/O有关的level shifter, buffer都放到一个block里。这 ...

您好,我就是对level shifter,buffer这部分做提取的,有两个电压域在里面,包含了很多I/O口。我配置了环境和参数,还有define_cell里的输入输出,始终分区失败,显示no valid partitions were found while writing .timing.tcl for timing characterization
如果是对普通的数字电路提取是没问题的。想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模块有多个输入时钟

网友(2023-11-04):
请教LZ,有没有liberate ams的Flows文档,能发我一个吗,谢谢

网友E(2024-01-21):
楼主用的哪家工具抽取lib?直接用脚本K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就是对level shifter,buffer这部分做提取的,有两个电压域在里面,包含了很多I/O口。我配置了环 ...

如果有level shift,就不是liberate ams的静态方法能够处理的了, 需要用dynamic flow,简单说就是给testbench然后控制liberate ams出li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哪家工具抽取lib?直接用脚本K的吗?

liberate/siliconsmart其实都可以,用脚本也可以,就是代码量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level shift,就不是liberate ams的静态方法能够处理的了, 需要用dynamic flow,简单说就是给test ...

那dynamic flow很显然是无法k大规模电路了吧,只能分开k单个的level shift再做PR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dynamic flow很显然是无法k大规模电路了吧,只能分开k单个的level shift再做PR吗?

...

想办法控制工具把level shift当成一个独立的ccc吧,电路规模的问题先试试,也不一定会很慢

网友F(2024-02-26):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就是对level shifter,buffer这部分做提取的,有两个电压域在里面,包含了很多I/O口。我配置了环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模块有几千个寄存器和level shifter,目前只能用static flow建库,dynamic flow加testbench根本跑不动,我是整体加的tb,激励很多,可能不对。
static flow的结果和spectre跑出来的对比也不太准确,看起来路径上cell和net的延时可以仿真出来,但一些ir drop导致的transition波动仿真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想办法控制工具把level shift当成一个独立的ccc吧,电路规模的问题先试试,也不一定会很慢
...

好的谢谢。想请问一下如何控制ccc呢?我无论是static还是dynamic flow都没有处理过这个,算是工具自己划分的ccc。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想请问一下如何控制ccc呢?我无论是static还是dynamic flow都没有处理过这个,算是工具自己划 ...

无法控制,一般也不需要控制,set_virtual勉强可以影响到,静态方法就是有缺陷的。至于准确性的问题,我认为static flow配置正确,会是准的,不该误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法控制,一般也不需要控制,set_virtual勉强可以影响到,静态方法就是有缺陷的。至于准确性的问题,我认 ...

好的,谢谢您

网友(2024-03-29):
请问问题解决了没?能否知道一下谢谢

网友(2024-06-07):
请教下各位,我抽的lib两个pin口timing,与spectre仿真相比要大3—4ns,这是为什么?以哪个为准?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我抽出来的lib中area为0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area 需要单独添加

网友:
最近在SAR ADC的k库流程上进行不下去了,有朋友会吗,有偿求教,加v:xgg_hdr   求求大佬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