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仿真到一半卡住

楼主(2021-09-06):
用virtuoso仿真,几个简单的电路到一半都会发生如图的情况,不再运行,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磁盘空间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磁盘空间是否足够

磁盘空间指的是虚拟机分配吗?

网友A:
不是看这个,要在虚拟机内部执行 df -k 看一下,你仿真数据存放的磁盘是否已经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看这个,要在虚拟机内部执行 df -k 看一下,你仿真数据存放的磁盘是否已经满了 ...

看起来没有满

网友A:
你的系统以及版本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以及版本是什么?

是从上课的老师那儿直接拷过来的

网友A:
自己用虚拟机安装RHEL 6.5试试是否能跑,debian,ubuntu这些系统我觉得不能保证能够稳定的运行,都不是这些EDA软件的适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虚拟机安装RHEL 6.5试试是否能跑,debian,ubuntu这些系统我觉得不能保证能够稳定的运行,都不是这些E ...

好的,感谢解答(其实这个之前在另一台电脑上是可以运行的,换了台电脑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