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DVM201 hotfix1.70 版本文件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09-06):
论坛里下的ICADVM201  HOTFIX 1.70 版本 ,分成4个文件,第一个安装压缩包大概3.82G的那个,今天刚试着安装了一下,发现第一个压缩包内的cdsPythone64b20.10-s001lnx64.t.z  这个文件损坏的。请问有没有用分享的这批文件安装这个hotfix版本成功的,或者跟我一样同个文件是损坏的,我好确认下是我源文件到底有没有损坏。解决办法:先安装base版本,再安装hotfix1.70,会出现提取不到cdsPythone64b20.10-s001lnx64.t.z文件的错误。 直接安装hotfix1.70版本, 安装快结束时候根据提示选中base文件目录能成功安装。

网友A:
170应该没问题,官方的180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应该没问题,官方的180才有问题

我是确认下分享的源文件是否损坏的,我这里重新下载part1过来替换过,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B:
同问,我也遇到问题了,正在准备base包,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我也遇到问题了,正在准备base包,重新安装试试。

你也是hotfix 这个压缩包里的这个文件损坏?

网友:
我安装过了,170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反复提示文件错误,那么可能是百度网盘下载的时候造成的错误。建议到IC618安装包里找到同名文件替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反复提示文件错误,那么可能是百度网盘下载的时候造成的错误。建议到IC618安装包里找到同名文件替换即 ...

有这个可能,以前遇到过

网友:
170应该如何破解?

网友D:
没问题。我昨天刚装。就是base 和 hotfix 都要下载解压。因为安装过程中,要你给一次base的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我昨天刚装。就是base 和 hotfix 都要下载解压。因为安装过程中,要你给一次base的目录。 ...

http://bbs.eetop.cn/thread-909658-1-2.html 请问你也是这里下的hotfix 170 吗,安装过程中给一次base的目录是什么意思,iscape 里设置好,先安装base版本,安装完接着安装hotfix,没有你所说的过程中给一次base目录这一过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909658-1-2.html 请问你也是这里下的hotfix 170 吗,安装过程中给一次base的 ...

大家都是先装hotfix,然后添加一些base里的包。

网友F:
hotfix 170 在哪里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otfix 170 在哪里下的??

http://bbs.eetop.cn/thread-909658-1-2.html   这里,安装成功的话麻烦告诉一声,下的文件大小字节完全对的上的,安装过程中莫名其妙一个文件损坏提取不出来

网友:
谢谢,我也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是先装hotfix,然后添加一些base里的包。

谢谢,直接安装hotfix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909658-1-2.html   这里,安装成功的话麻烦告诉一声,下的文件大小字节完全对 ...

这个之前遇到过,应该是百度网盘下载的问题。完全看不出有啥错误,就是不行,最后还是替换了之后才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hotfix 这个压缩包里的这个文件损坏?

重新安装没问题了。

网友(2023-02-01):
#在ICADVM20.1 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2023-04-03):
How to crack it?

网友:
安装hotfix 一定要有 base吗

网友(2023-09-03):
问一下base文件在哪里啊,我在安装包里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
First install hotfix and then base. this is the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