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 库链接

楼主(2021-09-06):
好哥哥们,我现在手里有一个数据,想要添加到lib中但是添加识别的时候,它识别成路径而不是库。不知道有没有好哥哥知道其中的原因?

网友:
如果图形化界面有问题 ,直接在cds.lib 中修改,例:新增名Analog,

网友A:
如果图形化界面有问题 ,直接在cds.lib 中修改,例:新增lib :Analog,
gedit cds.lib   &
DEFINE Analog     ./Analog    (当前路径)
DEFINE Analog     /home/user/other/Analog     (/home/user/other 为所需添加库的绝对路径)
两种结果产生的效果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形化界面有问题 ,直接在cds.lib 中修改,例:新增lib :Analog,
gedit cds.lib   &
DEFINE Analog   ...

好哥哥,如你所说,我把路径定义为绝对路径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