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防护电路加上TVS后,ESD效果反而更差?

楼主(2021-09-07):
遇到一个问题
       CAN打ESD,不加TVS防护,空气放电可以达到18KV。 加上TVS后,只能到12KV。 两种状态损坏的都是CAN收发器。  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楼主:
顶一下,有没有想明白的大神

网友A:
研究一下两种不同结构的ESD通路是否相同。
比如你开始不加TVS,是靠管子自己抗ESD的吗?
加上TVS是否就走其他通路了,是否这个时候将其他部分给打坏了?

楼主(2021-10-09):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两种不同结构的ESD通路是否相同。
比如你开始不加TVS,是靠管子自己抗ESD的吗?
加上TVS是否就走其 ...

你好
       不加TVS是看芯片自己扛的,没有其他通路。
       目前怀疑是TVS的钳位电压 大于芯片的承受范围,不加TVS,电压足够芯片内部的ESD防护电路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不加TVS是看芯片自己扛的,没有其他通路。
       目前怀疑是TVS的钳位电压 大于芯片的承受 ...

这个结论有些不太合理。
要是因为TVS开启电压太高了,这个时候里面电路已经满足开启条件,那么TVS只会当成一个摆设,不起作用,不会影响你的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