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网表

楼主(2021-09-07):
怎么可以知道CDL网表包含了多少器件??

网友:
统计器件在CDL文件中出现的次数

网友:
我能想到就是用脚本抓取、过滤然后统计~~

网友A:
导一个CDL网标,会产生一个map文件夹,里面有个current的文件,里面有使用到的器件类型,使用多少个器件电路里面那个instance会有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一个CDL网标,会产生一个map文件夹,里面有个current的文件,里面有使用到的器件类型,使用多少个器件电 ...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一个CDL网标,会产生一个map文件夹,里面有个current的文件,里面有使用到的器件类型,使用多少个器件电 ...

纠正一下,是ihnl文件夹下的contro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