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1个input,如何判断其中是否有相等的呢

楼主(2021-09-07):
21个8bit输入数据,如何判断其中是否有相等的,如果相等需要剔除掉,只留下不相等的。有没有什么高效一点的算法推荐的?
Verilog中直接用两两比较的方式,差不多需要比较21*20/2=210次,耗费的资源较多,效率貌似也不太高

网友A:
当作一个21个地址的ram数据,数据两两按位异或,异或结果为1的话两个地址的数据都选通,异或结果为0的话屏蔽掉地址大(or 小)的

网友B:
两个ram,第一个ramA 256x1,第二个ramB 32x8
21个8bit数据作为ramA的地址:ramA初始化后,256个地址的数据全为0,先用8bit数据读取ram中值,
---->如果ramA中读取的值为0,则将1作为数据写入该8bit数据对应地址中,同时将该8bit数据作为ramB的数据写入ramB中(ramB的地址从零开始),ramB地址加1;
---->如果ramA中读取的值为1,说明该数据出现过,且存在于ramB中,则ramB的地址不变化

如此进行21个数据检测,完成以后,ramB的最后写入地址就是不重复数据个数,ramB中的数据就是不重复数据值。

这么做就是浪费ram资源了。
不知道这么个算法对不对,权做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ram,第一个ramA 256x1,第二个ramB 32x8
21个8bit数据作为ramA的地址:ramA初始化后,256个地址的数据 ...

这个思路很有意思,谢谢提供这个思路。楼主的需求中有一个需要考量的地方,到底是重复的数据全部丢掉?还是保留一个丢掉多余的?如果是保留一个,丢掉多余的,就像朋友说的这样干。
如果是数据重复,则重复数据都丢掉,那么
可能第一个大步骤应该是对21个数依次寻址ramA, 并判断ramA中的值是否等于2,不等于则将ramA中的值+1,等于2则保持ramA中的值不变,那么,ramA应该修改为256x2的结构;
第二步,当21个数比较完成后,再从地址0x00开始,依次读取ramA的内容,如果读取到的值等于1(如果等于0,表示本地址对应的8bits数未出现过,等于2表示本地址对应的8bits数至少出现过两次),则将此时ramA的地址写入ramB,然后ramB地址+1,然后读取ramA的下一个地址的值。。。。。

另:如果是采用xilinx的FPGA来完成这个设计,那么,资源消耗不在ramA、ramB上面,这两个ram基于它的LUT设计Distributed RAM,ramA 256x2的话估计应该是16个lut吧,ramB 32x8的话应该是8个LUT,反倒是可能ramA的地址是8bits,需要从21个输入中选择,这里需要设计8个32:1的mux,这里的资源消耗不小,具体还是的设计并优化后才准确。

总之,我觉得朋友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很有意思,谢谢提供这个思路。楼主的需求中有一个需要考量的地方,到底是重复的数据全部丢掉?还 ...

确实啊,lz的需求得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很有意思,谢谢提供这个思路。楼主的需求中有一个需要考量的地方,到底是重复的数据全部丢掉?还 ...

蛮有意思的想法,有点cache中的valid位的味道。需求方面确实描述清楚,相同的是采取全部丢弃的策略。
不过速度可能有点跟不上,因为RAM至少要带来一拍的延时,使用register搭建RAM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ram,第一个ramA 256x1,第二个ramB 32x8
21个8bit数据作为ramA的地址:ramA初始化后,256个地址的数据 ...

蛮有意思的想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作一个21个地址的ram数据,数据两两按位异或,异或结果为1的话两个地址的数据都选通,异或结果为0的话屏 ...

你说的这个,实质上就是两两比较,当然你写A==B,可能综合器也会给你替换成异或逻辑,然后和0比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蛮有意思的想法,有点cache中的valid位的味道。需求方面确实描述清楚,相同的是采取全部丢弃的策略。
不 ...

嗯,相同的数都丢弃。
而且,不能有流水线延迟。那么,组合逻辑的门延迟+布线延迟的要求?
那么,你是基于FPGA的设计(如果是FPGA,xilinx? or altera?)?还是基于ASIC的设计?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的所谓丢弃,该怎么理解,输出0算不算丢弃?应该不算吧?这个需求,输入端口的定义为21个8-bits的总线型数据,输出端口呢?也是21个8-bits的总线型数据?需要丢弃的呢,输出0,应该不行,输出高阻?那更是和基于的设计平台强相关了。
楼主能否明确输出端口的定义和丢弃的准确的逻辑定义呢?

难道输出是21个1-bit的数据有效标志,然后由后端调用本IP的电路再根据此处生成的数据有效标志来决定如何使用原来输入的21个8-bits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相同的数都丢弃。
而且,不能有流水线延迟。那么,组合逻辑的门延迟+布线延迟的要求?
那么,你是基于 ...

你猜的真准,其实就是生成标志信号,后级根据标志信号来决定是否处理,所以相同的input,把它对应的标志信号置为0就好了
至于说延时,其实就是不希望有流水线,那么久希望这个处理的过程中1拍完成。
用组合逻辑实现,就得看timing过不过得了。这里我比较倾向用并行逻辑,虽然面积大一点,但是速度足够。流水线的话,代价太大,需要对很多状态进行打拍,耗费的资源远远大于此处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相同的数都丢弃。
而且,不能有流水线延迟。那么,组合逻辑的门延迟+布线延迟的要求?
那么,你是基于 ...

其实从逻辑深度的角度来看,这个处理过程的逻辑深度不会超过10级,相对于7nm的工艺来说,一个cycle完成应该还算轻松。只是我觉得两两比较的方法比较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从逻辑深度的角度来看,这个处理过程的逻辑深度不会超过10级,相对于7nm的工艺来说,一个cycle完成应 ...

1. 不采用两两比较的办法,我还真从数学的角度去仔细思考过,奈何才疏学浅,没搞定。希望你搞定的话,能在帖子里面讲一讲,也希望其他朋友如果有思路能讲一讲。

2. 你是在做IC设计,这方面我的知识为零。

3. 你这个帖子我只有蹭着看了。。。跟着大家学习,涨知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不采用两两比较的办法,我还真从数学的角度去仔细思考过,奈何才疏学浅,没搞定。希望你搞定的话, ...

从数学或者说算法的角度上来看,我目前也没想到什么好方法。问了一下哪些做互联网或者软件开发的同学,貌似他们都是调用别人写好的库或者轮子,自己写轮子没看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