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网表导入失败

楼主(2021-09-07):
报错情况如图,说在工艺库里找不到nfet的模型,但是这个工艺库里本来就没有nfet的模型,而且我看CDL网表里面也没有nfet这个器件,网表里和工艺库里用的都是n50_ckt这个器件。
那我是该像他建议的那样写一个map文件么,怎么写呢,有没有知道这个的前辈给指条明路

楼主:
嗯,,,问题我没找到出在哪,但是已经解决了。
首先,把他报错的那几个cell复制到A库里(我这里没有工艺库修改权限,不然可以直接放到这个工艺库里,但还是不要这么做),名字修改成他需要的cell名。比如,我工艺库里只有n50,他需要nfet,就复制成nfet。
然后,导入cdl网表的时候把A库也填进参考工艺库reference library list里,运行就好了。
简单粗暴

网友:
可以参考我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问题我没找到出在哪,但是已经解决了。
首先,把他报错的那几个cell复制到A库里(我这里没有工艺库 ...

以前也遇到过,这回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