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路增益相位的小问题

楼主(2021-09-07):
仿真环路增益,相位问题,为什么书上都是从0°开始,仿真都是从180°开始,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看上去是书上相位+180°就可以,为什么有180°的差别

网友A:
应该是负反馈的原因吧

网友B:
AC 与 STB 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 与 STB 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大佬详细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负反馈的原因吧

所以书上是求βH(s),仿真是求-βH(s)的相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书上是求βH(s),仿真是求-βH(s)的相位?

我具体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书哈,但是一般H(S)都没有说从正端或者负端输入的问题,但是你仿真的时候因为是负反馈的原因,所以起始相位就有180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哈。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具体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书哈,但是一般H(S)都没有说从正端或者负端输入的问题,但是你仿真的时候因为 ...

拉扎维的第十章稳定性的相位都是从0°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扎维的第十章稳定性的相位都是从0°开始

如果是这里的话应该就是你说的那样的,他讲的是βH(S),实际仿真的是-β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