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SIM4用hspice仿真

楼主(2021-09-07):
BSIM4的model有些是verilog A文件,有些是用C写的,如何在Hspice仿真中使用呢?
提前谢谢路过的朋友~!

网友A:
如果是verilog-a的,可以用 .hdl 'veriloga file' 包含进去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verilog-a的,可以用 .hdl 'veriloga file' 包含进去仿真;

谢谢大佬回复!
可是bsimbulk.va这个文件里面好像没有pmos和nmos?比如我写inverter:
**bsim**
.hdl 'bsimbulk.va'
.OPTIONS LIST NODE POST
.TRAN 100p 1n
.PRINT TRAN V(in)
.GLOBAL VDD
VDD VDD 0 1.2
.temp 25
**INVERTER CIRCUIT **
*
X1 out IN1  VDD   VDD bsimbulk type=1
X2 out IN1  0     0   bsimbulk type=-1
*
Vx IN1 0 PULSE(0 0.8  100p 1p 1p 3n 6n)

.end
运行后提示failed to read Verilog-A file...
是不是需要支持Verilog-A的license ?
搜索了下论坛还没有找到答案啊啊...

网友B:
先用cadence , simulator 选成hspice, 先产生网表,没有问题了 再用hspice 在terminal 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cadence , simulator 选成hspice, 先产生网表,没有问题了 再用hspice 在terminal 操作 ...

我这没有cadence,而且http://bsim.berkeley.edu/ 这个网站给出的modelcard应该是可以直接用在spice仿真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cadence , simulator 选成hspice, 先产生网表,没有问题了 再用hspice 在terminal 操作 ...

我没有Cadence,而且这个网站上http://bsim.berkeley.edu/models/bsimbulk/给出的应该是可以直接用hspice仿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
可是bsimbulk.va这个文件里面好像没有pmos和nmos?比如我写inverter:
**bsim**

我记得hspice不需要特别的veriloga license,仿真器本身支持va.
从仿真输出看,需要检查以下bsimbulk.va是否与输入文件在同一个路径下, 如果不在,可以试试在.hdl语句中加入va文件的完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