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带隙基准环路增益及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21-09-07):
请教各位大佬们几个问题。
1.带隙基准中运放的增益和stb仿真的环路增益需要关注哪一个呢?对于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带隙中,stb的环路增益仿真能说明什么呢?
2.stb的后仿真中从运放输出端断开环路后,部分工艺角的相位曲线变成了从0开始上升,然后在一定频率后与从180度开始下降的相位曲线的变化趋势合并,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还请大佬们答疑解惑啊,感激不尽!

楼主:
有前辈解答一下吗~

楼主:
没有人解答吗...

网友(2023-03-29):
对于部分工艺角的相位曲线变成了从0开始上升的问题,可以从版图上入手去解决。通过提参定位出影响相频曲线起点发生变化位置,在做进一步优化,有时候pin放置位置也会有影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清楚,似乎运放都是高增益低带宽。第二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有寄生电阻的话就会出现,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3-08-22):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清楚,似乎运放都是高增益低带宽。第二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有寄生电阻的话就会出现,不知道为什 ...

您好,请问第二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在运放的输入端加一个大电容。

网友(2024-09-25):
您好,请问后来您解决了嘛?

网友:
STB仿真用的IPROBE器件吗?像带隙这种有正反馈和负反馈的需要用DIFFSTBPROBE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