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动态比较器影响输入波形问题

楼主(2021-09-07):
图一是没有使用动态比较器前的输出波形,是一个差分的环形振荡器产生的波形,
图二是使用动态比较器之后的波形,波形变样了
图三是使用的比较器的电路图
到底是啥问题,为啥会影响输入呀。

楼主:
时钟大概在0.25~0.6MHz
是被测频率的4-6倍
先谢谢大佬

网友:
看波形应该是受kick-back影响吧,PM2和PM3的Cgd电容,导致fp和fn点在0到VDD的翻转,会耦合回馈到输入端。另外PM2和PM3作为前级负载,导致波形相比没接比较器时更缓了。

楼主:
谢谢!要怎么改进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试着把输入接了两级反相器增加驱动,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