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做过51单片机仿真器的大神吗

楼主(2021-09-07):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开发51单片机的仿真器,仿真器与mcu之间的接口为c2和jtag,即两线和四线通讯模式,51单片机内核为R8051XC2,有做过的可以联系我,有偿

网友(2022-01-13):
包括仿真器内芯片选择与制版、芯片固件编写、主机端设备驱动、Keil驱动(新版本Keil似乎不公开接口、需要签订协议、老版本Keil接口也不知道是否能用),一系列下来还是很复杂很费劲的。
觉得乙方单个人运作比较困难;甲方依靠单个人也出不起报酬、需要公司才能运作。个人使用,建议购买市场上的R8051XC2仿真器,产量少价格似乎比较贵,好像五六百块一个吧。不行的话换其它芯片,如C8051F系列的仿真器几十块就可以买到了,ARM的仿真器也是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