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问题

楼主(2021-09-07):
Layout XL用update components and nets后出现图片中的marker,这个怎么消失呢?

网友A:
在使用Layout XL的时候,有些器件的连线没有按照生成的对应关系连线,当updat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ed ON,就会出现很多黄色的框框,在菜单栏里点击Verify->Markers->Delete All即可一键删除。

网友:
一直找不到在哪里解决,看到3楼突然自动了。

网友:
感恩各位大佬!今天画着画着突然一连线就跑出来好多marker,正不知道怎么搞,就看见了帖子
开关是个黄色三角感叹号带火苗的图标

网友(2023-04-11):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Layout XL的时候,有些器件的连线没有按照生成的对应关系连线,当updat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 ...

感谢大佬带我取消黄色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