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版图中差分对的画法

楼主(2021-09-07):
咨询一下,这个差分对应该是怎么画的?

从原理图中可以看到差分对周围有好些dummy管;

在layout中好像是两个差分对管两个dummy管这样交替排布;

看到文献上说是要对称或者共质心排布,这个有没有比较通用的办法;

网友A:
可以考虑看模拟版图的艺术  一般来说为了匹配更好  通常会用二维共质心匹配   很少情况会用一维的共质心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看模拟版图的艺术  一般来说为了匹配更好  通常会用二维共质心匹配   很少情况会用一维的共质心匹 ...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