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命令问题

楼主(2021-09-07):
刚开始接触innovus,啥都不懂,跟着网上的教学走,刚开始就遇到了问题,请路过的大佬不惜赐教。小弟谢过
为什么在terminal里面,这个innovus >1 接下去就不跳innovus >2是我软件有问题吗?还有就是输入命令也是显示找不到命令。
哎!!!

网友:
看提示,是你的命令输入的有问题,不存在此命令.在输入命令的时候,新手建议用tab键来写,不然命令很容易写错。如果想退出运行命令的状态可以用ctrl+c,只能按一次,不然会退出innovus

楼主:
接上文图片

网友:
3L说的对,你的命令输的有问题,所以直接推出命令运行了

网友A(2021-12-20):
哎,问题解决了人就不见了,这就是为啥论坛里回答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2023-10-24):
kjhiu kn hk oi lkjlj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问题解决了人就不见了,这就是为啥论坛里回答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了

俗称白票

网友(2024-07-11):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是命令错误

网友(2024-09-19):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4-02):
引用 楼主:
接上文图片